mentor 什么时候能在 走线和铜上显示名称啊

楼主(2018-03-03):
现在还不行吗?另外,官网上有很多视频啊,看了几个看不了了。大家谁有呢,共享下呗。之前sunshan分享了些。

网友:
一直都可以啊 ,颜色设置版块里面有一个"导线上的网络名称"选项,勾选即可,不会找我截图给你

网友A:
Display Control->Net name on traces

网友B:
视频不是可以保存到本地么?

楼主:
铜皮和pad上显示不出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视频不是可以保存到本地么?

我看了几个再就不能看了,好像没权限还是要收费怎么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看了几个再就不能看了,好像没权限还是要收费怎么的。

如果是support center那就没办法咯,只能是维保用户才能看;如果是resources的话,貌似没限制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Display Control->Net name on traces

7.9.5怎么好像找不到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7.9.5怎么好像找不到

VX版本才有这个功能,7.9.5以下都没有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VX版本才有这个功能,7.9.5以下都没有!

exactly!

网友(2018-04-10):
VX版本就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