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突然打不开了

楼主(2018-03-03):
之前用的好好的,今天打开就这样了,怎么办呀?

网友:
可能是軟件 PJ  失效了,試試看重新 PJ  。

网友:
老实重新破解吧

网友:
找不到license.

网友:
重新启用license

网友(2020-02-28):
重新指定license文件位置就OK啦

网友:
开启LmTools,看一下License状况:有没有过期、License管理器有没有正常启动,如果设定Lic Service,确认一下有没有运行

网友(2021-08-31):
要么license被别人暂用,要么license对应的主机名被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