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各位大神请教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怎么才能解决?

楼主(2018-03-03):
power DC 仿真时出现的

网友A:
找到看是什么具体问题才能解决吧,建议那个点看是什么啊,要不就删掉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到看是什么具体问题才能解决吧,建议那个点看是什么啊,要不就删掉它

在PIn上添加node时设定为附图所示电路node,出现错误网络提示!

网友A:
那个要是“地”属性网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要是“地”属性网络

大神如你所说,问题已经解决,太感谢你的提示,感谢感谢感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