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library builder 16.6.62创建PCBfootprint库导出后没管焊盘管脚?

楼主(2018-03-04):
在创建PCB footprint库导出时,没有焊盘不知道什么原因?如图所示,并出现下面提示:E- (SPMHAP-2): No padstack specified.E- (SPMHAP-3): Problem loading 'c45.pad'.
E- (SPMHA1-161):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...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.
E- (SPMHAP-2): No padstack specified.
E- (SPMHAP-3): Problem loading 'c45.pad'.
E- (SPMHA1-161):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...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.
E- (SPMHAP-2): No padstack specified.
E- (SPMHAP-3): Problem loading 'c45.pad'.
E- (SPMHA1-161):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...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.
E- (SPMHAP-2): No padstack specified.
E- (SPMHAP-3): Problem loading 'c45.pad'.
E- (SPMHA1-161):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...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.
E- (SPMHAP-2): No padstack specified.
E- (SPMHAP-3): Problem loading 'c45.pad'.
E- (SPMHA1-161):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...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.
E- (SPMHAP-2): No padstack specified.
E- (SPMHAP-3): Problem loading 'c45.pad'.
E- (SPMHA1-161):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...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.
E- (SPMHAP-2): No padstack specified.
E- (SPMHAP-3): Problem loading 'c45.pad'.
E- (SPMHA1-161):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...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.

楼主:
2 、在allegro中,软件默认的焊盘那些路径不能删除。即padpath路径下的$padpath不能给删除;出现此问题只和padpath路径有关系,和psmpath路径没有关系,路径设置如下(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添加其它路径): 1

网友:
    export libraries 之前先把要导出到 的folder 路径也加到padpath 里面

楼主:
    为啥通孔类的没有焊盘了 擦  能否给个详细的教程

楼主:
    能不能自动 DB doctor 生成的焊盘总是有问题

楼主:
    能有大神给个解决的办法了 多谢了

网友:
    你能够导出OLB文件吗

网友(2018-08-02):
    我的也是,问题我之前版本没问题,后面卸载重新装了就不能生成封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