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CAPTURE CIS 17.0 在WIN10下启动超级慢

楼主(2018-03-05):
HI,各位,我电脑装的orcad CAPTURE CIS  17.0 在WIN10下,打开软件后,在显示design sources时,超级慢,然后软件显示未响应,过两差不多2钟后才打开,请问是什么问题导致的

网友:
17.0就是个** ,要嘛用16.6  要么用17.2

网友:
我用17.0也有这个问题 用17.2就快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