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快捷键怎么保存

楼主(2018-03-05):
现在用的快捷键都是拖放到pcb layout界面 怎么设置可以保证一直保存在电脑上

楼主:
谢谢  但是我有这样尝试过 是没有反应,您看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

网友(2018-05-29):
我也是一样的 用二楼的文档操作  也是没有反应的  也是要把快捷键都是拖放到pcb layout界面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