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最大缺陷

楼主(2018-03-05):
altium 最大缺陷 我觉得就是原理图看图啊   看图真麻烦,特别是多页原理图的时候。查看同一网络连接的时候,真是不方便,

网友:
这方面多学学EPLAN的定位标记,是不方便,现在

网友:
用CTRL+TAB切换原理页面

网友A:
那是你原理图没做好。做好了一秒到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是你原理图没做好。做好了一秒到位。

怎么一秒到位  多页原理图  你都不知道网络都哪些原理图上有。除非你自己画的 你记得。否则得把所有页面都打开

网友B:
右键FIND TEXT

网友C:
首先要建工程,第2是严格按层次图绘制,第3是离图的网络统一使用端口连接,这样软件就可以显示此端口连接到哪些图纸了,跟ORCAD差不多。

网友:
以前用了一下,有点不适应。

网友:
多页图纸 查看相同网络还是方便的,因为你没有实际的案例和操作图片说明,无法猜测你遇到的问题,这类困惑个人因素居多。每个软件有自己的特点,AD可能有时相比会弱一些,但基本的功能还凑合

网友D:
比如这里的相同网络标号的显示(项目编译后会出现这样的)

网友:
讲真,原理图处理这块,AD做的还真不赖,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合理应用一些“藏起来”功能罢了。

网友(2018-04-18):
先编译一下原理图----将鼠标放在网络上面,这个网络哪几页有,下面会显示出来,直接点到那页就OK了

楼主(2018-06-01):
引用 网友B:
右键FIND TEXT

这个不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首先要建工程,第2是严格按层次图绘制,第3是离图的网络统一使用端口连接,这样软件就可以显示此端口连接到 ...

好的 谢谢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比如这里的相同网络标号的显示(项目编译后会出现这样的)

谢谢 这是个可行的办法,就是反应速度太慢了。先要把鼠标放到上面,然后等出现那个框,然后再点,有点效率不高的感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首先要建工程,第2是严格按层次图绘制,第3是离图的网络统一使用端口连接,这样软件就可以显示此端口连接到 ...

多谢提醒,就是反应速度太慢了。先要把鼠标放到上面,然后等出现那个框,然后再点,有点效率不高的感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