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drc检查导出的日志是之前原理图的

楼主(2018-03-05):
如题,我是在之前的一个原理图上复制过来,改了下名字,然后重新做的原理图。
但是我检查DRC错误的时候,提示的warning都是之前旧的原理图上的warning。

如上图,这些warning都不是这个原理图上的,求解?谢谢!

网友:
顶一下,我也不会

网友A:
可以尝试一下,把opj和DSN都换成新的,然后关注下输出文件的路径。

网友B:
Warning shows , listed nets are floating. change the net name in schematic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arning shows , listed nets are floating. change the net name in schematic

搞定了,之前的DSN文件页面大,改小了看不到就没有删掉,所以才报错。我没想到这原因,我以为改了设置问题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尝试一下,把opj和DSN都换成新的,然后关注下输出文件的路径。

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