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神,PCI主板布线规则是什么呀?

楼主(2018-03-05):
请教各位大神,PCI主板布线规则是什么呀?除了阻抗要求之外,请问布线还有什么讲究呢?找到的资料一般介绍板卡的多些,1.5英寸 2.5英寸时钟。但是主板呢有什么要求呢?

网友:
可以找个主板看别人的规则的啊

网友A:
实在找不到画主板的人,楼上就是正解。论坛里就能下到主板的板图。找新一点的主板资料,有很多高速信号。看看怎么设计约束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在找不到画主板的人,楼上就是正解。论坛里就能下到主板的板图。找新一点的主板资料,有很多高速信号。看 ...

我也是这么想的 下载文档现在级别还不够 就先发帖请教下了 谢谢大家

网友:
Intel - PCI Express Board Design Guidelines

网友:
PCI SIG - Board Design Guidelines for PCI Express  Architecture

网友:
PCI都不算高速信号了,33m或者66m,规范可以看intel 的layout guide,主要是控制时钟的长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