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N转powerlogic

楼主(2018-03-06):
各路大神帮帮我将附件的文档转为powerlogic的格式,我导入时每次都是致命错误,已经彻底投降。

287.31 KB, 阅读权限: 20, 下载次数: 12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网友A:
原理图转换??  还是导网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转换??  还是导网表?

原理图转换,谢谢了

网友B:
不是转成低版本的,powerlogic就能打开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转成低版本的,powerlogic就能打开吗

导出低版本后再导入logic时出现致命错误,点确定自动退出软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导出低版本后再导入logic时出现致命错误,点确定自动退出软件

我试了下也是这样子的,不清楚什么原因了

网友C:
已转成9.5的asc,请查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已转成9.5的asc,请查收

按常规转法都会挂掉,您是怎么转的,方便说下方法么?

楼主:
感谢各位,原因查明,删除ddr页面中的虚线框后按常规方法转换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