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CM 相關設定(Physical/Spacing/Same Net Spacing/Electrical) 無法修改!

楼主(2018-03-06):
    allegro CM 相關設定(Physical/Spacing/Same Net Spacing/Electrical) 無法修改!

网友:
    直接点那个框里的数就能改了吧

网友:
    直接改就行

网友:
    Select the box and change the number.
    create the new PhysicalCset and change the number

网友:
    养成一个好习惯,在开CNS窗口之前,要结束所有命令,再打开CNS,这样就不会出现不能改的情况了

网友:
    你的弹窗是右键出来的,    为什么不试下点左键呢?

网友:
    看楼主的图,可以直接改啊

楼主:
    1. 並無執行任何命令,CM 值就無法變更(不論如何點框,都沒反應).
    2. 點左鍵,一樣沒任何反應.
3. 原先CM是可以更改當中任一值,突然之間就不行變更!
4. 重灌軟體之後,CM仍然不可變更當中的值.
5. 其他 PC 安裝軟體之後,並無 CM 不能變更值的問題.

网友:
    用了这么多年,没遇到这样的问题,看你的贴图DEFAULT没被锁定啊,怎么会没法更改呢???

网友:
    楼上说的对  你画板的习惯不好 没有关闭命令 就去 打开CAM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