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51822 ADC检测,关机后耗电大,请做过的朋友建议

楼主(2018-03-06):
NRF51822  ADC检测电池,原本用100K/200K分压。嵌入式觉得电压检测不准,直接改成10K/20K,那么带来了新问题,就是关机功耗大。
3.7V/30K=123ua,51822内部也分流,导致实际关机功耗200ua+,大大超出计划,请问做过的朋友有何见解?

    热心人!: 5.0
    热心人!: 5
    洋人的圖晚上給樓主!^_^

网友:
    不要将电压检测直接加在电源端,通过一个N管加一个P管和一个IO口来控制,当输入高电平才检测电压值,这样就不会一直耗电

网友:
如果關機時只把電源芯片關掉,電池電壓還是會從沒電的 NRF51822 ADC 管腳灌入,漏電也有可能造成開機後 ADC 功能異常。

    網路上有人說,他用 NRF51822 搭配兩個外接 470M 分壓電阻偵測電池電壓沒問題,但他的架構是用一個開關,關機時就把電池切掉。

网友:
    我是用MOS管开关,定时测一下,待机的时候直接关断 MOS用开漏引脚控制

    热心人!: 5.0
    热心人!: 5
    如果關機後 VCC_Batt 還在,電壓還是會透過 R21 往 PMOS 控制管腳灌。最好還是透過 OD 門或 OC 門控制。^_^

网友:
    电池电测,分压一般用M级的吧。

网友A:
    一般用的M级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    一般用的M级的。

    小电容补偿IC读信号时候的电流补偿。

网友B:
    有洋人說他這樣接沒問題,但他關機時是用開關把所有的電都斷乾淨。

网友B:
    系統關機後如果 VBAT 電源還存在,這樣的做法較妥當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有洋人說他這樣接沒問題,但他關機時是用開關把所有的電都斷乾淨。

    版主和洋人走的很近嘛!470M分压,如果分压后没有一个0.1uf电容到GND话,洋人能测的准确不?或者根据规律做了补偿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版主和洋人走的很近嘛!470M分压,如果分压后没有一个0.1uf电容到GND话,洋人能测的准确不?或者根据规律 ...

    系統如果沒耗很大的電流,電平波動幅度不大,沒有電容應該是還好,不過放是好習慣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系統關機後如果 VBAT 電源還存在,這樣的做法較妥當!

    请问版主Q1的B基不加限流的电阻OK吗?这样会不会烧坏MOS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请问版主Q1的B基不加限流的电阻OK吗?这样会不会烧坏MOS?

这是MOS,电压控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系統如果沒耗很大的電流,電平波動幅度不大,沒有電容應該是還好,不過放是好習慣。

    我昨天做试验,发现在100K/200K分压下,不放电容,ADC测量时电压塌陷0.3V,放了电容就稳定了,应该还是电容的问题。所以就好奇洋大人这个470M/470M分压不放电容,是不是算法上做了补偿优化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昨天做试验,发现在100K/200K分压下,不放电容,ADC测量时电压塌陷0.3V,放了电容就稳定了,应该还是电 ...

    不必太過認真,洋人給的是示意圖,不是原理圖。

再則他也只說功能沒問題,有沒有做過詳細測試未知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请问版主Q1的B基不加限流的电阻OK吗?这样会不会烧坏MOS?

    MOSFET 電晶體閘極電阻Gate Resistance的功用
MOSFET 電晶體會在閘極Gate)管腳串接一顆電阻,這顆電阻被稱為閘極電阻GateResistor通常被標記為 Rg rg

    閘極電阻GateResistor的功用於防止 MOSFET 開關時產生振鈴Ringing)現象,閘極Gate)本身有寄生電容Parasitic Capacitance),若閘極Gate)的控制走線帶有過大的電感,LC 會產生振盪。

    振鈴Ringing)現象會讓 MOSFET 電晶體,處於要開不開、要關不關的異常狀態,電晶體會因此消耗不必要的功率而發燙,嚴重時可能導致電晶體過熱而燒毀。閘極電阻GateResistor有點類似數字電路中的阻尼電阻Damping Resistor能衰減振鈴Ringing)的強度而這種設計常見於的電源供應器上的 Power MOSFET IGBT 電晶體的控制電路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MOSFET 電晶體閘極電阻(Gate Resistance)的功用
MOSFET 電晶體會在閘極(Gate)管腳串接一顆電阻,這 ...

    谢谢版主的指导,那为了保护电晶体吗,应该需要加电阻才是咯?,这个电阻的取值为100R就好?还是有其他的推荐值,本人是小白,还请版主多指点

    热心人!: 5.0
    热心人!: 5
    如果你能接受繁中文檔的話,我有一篇狗幫的「模電學雜記」。^_^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电容补偿IC读信号时候的电流补偿。

请问 小电容是如何做电流补偿的??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,谢谢;
我感觉是不是因为电阻太大了,产生的白噪声有点大,才加了个小电容降噪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    谢谢版主的指导,那为了保护电晶体吗,应该需要加电阻才是咯?,这个电阻的取值为100R就好?还是 ...

谢谢版主,还请版主分享资料,小白原来在台企公司工作9年,对繁体完全没问题。哈哈!

    热心人!: 5.0
    热心人!: 5
    下班再給,工作地點封鎖上傳。^_^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    谢谢版主,还请版主分享资料,小白原来在台企公司工作9年,对繁体完全没问题。哈哈!

狗幫模電學雜記 - MOSFET 電晶體閘極電阻的功用(繁體中文)

請享用!

    MOSFET 電晶體閘極電阻的功用.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狗幫模電學雜記 - MOSFET 電晶體閘極電阻的功用(繁體中文)

請享用!

    谢谢版主!

网友(2018-07-05):
    采用大电阻分压,加设计跟随器解决,不能顾此失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