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FPGA仿真

楼主(2018-03-06):
我最近在使用cadence仿真,建立一个差分电路,只要差分信号串联电容后,其直流分量的幅值就不同,您帮我解释下吗?谢谢

网友:
你需要把你的电路图一起贴出来。

网友:
差分信号串联电容本来就是隔直通交

网友A:
要看你串聯電容值多大~~通常在做仿真會用0歐姆來取代電容值不然會有DC不收斂導致DC Level整個偏掉發生非因果性關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看你串聯電容值多大~~通常在做仿真會用0歐姆來取代電容值不然會有DC不收斂導致DC Level整個偏掉發生非因 ...

电容470pF,谢谢您的回复

网友A:
假設說是高速Interface如SATA,PCIe,SAS等這類的
通常電容都是用0.1uF或0.01u左右
470pF太小低頻的部分包含DC會被濾掉
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波型會發現整個都在飄
總之不建議用那麼小的電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假設說是高速Interface如SATA,PCIe,SAS等這類的
通常電容都是用0.1uF或0.01u左右
470pF太小低頻的部分包 ...

好的。大谢。。

网友(2018-06-22):
常见问题,软件仿真差分带AC耦合电容就会出现。原因是电容没充满电,直流点达不到要求。需要修改下电容的模型。增加个spice语句,让电容在0s之前充满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