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芯片资料

楼主(2018-03-07):
上面的驱动芯片被打磨过,丝印是FPC726,与外部的51单片机(STC 15F2K60S2)的2个IO口 (P0.2  、P0.3)连接,猜测是模拟的I2C通信或者是数据+LOAD信号。想知道驱动芯片的资料。

网友:
FPC726貌似指的是屏,跟芯片没什么关系。

网友A:
直接找LED屏幕驱动芯片或者STM单片也可以直接驱动LED屏幕 这就要重新写程序,吧芯片拆下来看看底部有没有什么标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找LED屏幕驱动芯片或者STM单片也可以直接驱动LED屏幕 这就要重新写程序,吧芯片拆下来看看底部有没有什 ...

是客户给的,不让拆。难产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客户给的,不让拆。难产了

偷的拆了再装回去,不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bom吗?

看这意思,这个产品是出自兄台之手啊~~

楼主(2018-04-14):
引用 网友B:
要bom吗?

这个可以有吗?  如果可以烦请给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