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高手都来说说见过做4G手机PCB板用过哪些板材,各种PCB板材的性价比优势?

楼主(2018-03-07):
用惯了好板材,现在要降成本,不知有什么好的推荐,若有路过的板材厂家技术人员,也希望推荐一两款性价比高的4G手机板材,多谢啦!

网友A:
哦,还真不知道,4G手机不是用普通FR4板材吗?

ta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哦,还真不知道,4G手机不是用普通FR4板材吗?

板材有具体型号的。哪个厂家哪个型号

网友:
先在网上搜索厂家,然后比较价格,可以和PCB厂家说,你需要便宜的板材, 厂家会推荐。

网友:
  要便宜就台湾厂家的。

网友:
厂家基本普通的料有国纪料FR-4或者建滔料,联茂,生益料,手机板一般4-8层比较多,在考虑成本的情况下,也要注重品质问题。如有其他细节可以加我qq2872806382,为您解答!

网友(2018-04-17):
好点的用南亚

网友B:
    板子厚度0.8mm?

    tao

楼主(2018-10-18):
引用 网友B:
    板子厚度0.8mm?

您好,板厚1.0m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