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各位大神!怎么利用PHD PHL PTB DRD DRL文件反推PCB板

楼主(2018-03-07):
求教论坛各位大神,新手菜鸟小白一枚,手上有PHD PHL PTB DRD DRL文件,度娘了好一阵,说是Zuken这个软件制作PCB输出的文件。本人对这个软件一无所知。
请教一下PHD PHL PTB DRD DRL文件具体是ZUKEN哪个版本的软件可以打开?求可以打开这些文件的软件使用版。
另外再求教一个问题,通过这些文件可以还原出电路板PCB布线的原貌(就是能看到布线及元器件排布的那个文件)吗?

网友A:
1、按您说的意思,你你现在有的是生产文件吧,?一般处理光绘文件的软件应该都可以打开
2、有光绘是直接还原不了的,要抄板才行,没有网络的话得自己弄原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按您说的意思,你你现在有的是生产文件吧,?一般处理光绘文件的软件应该都可以打开
2、有光绘是直接还 ...

请教下PHD PHL PTB DRD DRL文件是光绘文件吗?
可以用什么软件打开?

网友:
cam350可以打开编辑光绘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