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P绘制的文件变大了?怎么办?

楼主(2018-03-07):
请问各位大侠,我用DXP16绘制的文件突然由几百KB变成了300Mb,现在无法正常打开文件了,怎么办?哪位前辈遇到过?

网友:
没碰到过,打开有什么提示?

网友:
文件名有括号或者其他的符号就有可能这样的,我之前也遇到过,没办法,文件是恢复不了大小了,加载还特别卡!

网友:
文件里面可能有图片或者其他的字符之类的。打开文件看看删了就好了。

网友:
看看pcb是不是用了很多中文字体?如果是的话,应该是在pcb文件里嵌入了字体文件,在preference,pcb editor,true type fonts里,取消勾选embed。。。选项,然后重新保存pcb文件即可。

热心人!: 5.0 支持!: 5.0
热心人!: 5 支持!: 5
多数是这个原因

网友:
应该是加入了中文字库

网友(2018-05-28):
机械层东西太多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