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th TH and Blind/Buried Via together?

楼主(2018-03-07):
I designed  4 layer substrate using both Through hole (L1-L4) and Blind(L1-L2 , L3-L4) , buried vias(L2-L3) . Is this possible to Manufacturer?

网友:
这样做的话,怎么压板啊?想不出来。
如果是埋孔加通孔,L1+(L2+L3)+L4这样压,还可以。
要不改成6层板,问问工厂能不能按假6层做。

楼主:
We proposed the stcakup to manufacturer is 4 layer stack up with laser vias from layer 1 to2 ,2 to3 and 3 to 4 ,mechanical via from layer 1 to 4.

but Manufacturer splitted the mechanical vias from layer 1 to 4 in to stacked vias

My question is why manufacturer changed mechanical via to stacked via?

cost also will increase while using stacked vias?

网友:
工厂有没有给你们提供叠层结构,工厂有没有说,他们修改的原因, 另外提出问题的人是你们公司的PE 工程师还是硬件工程师?

网友:
在我的认知里,想不出用什么工艺来实现,抱歉。

网友(2018-06-05):
Yes ... It's a normal layer stack-up(1+2+1)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