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的传送边最小能做到多少?

楼主(2018-03-07):
PCB设计时通常会预留5mm以上的传送边,但板子空间有限,又不想额外增加工艺边。请问传送边最小能做到多少,不会影响贴片

网友A:
和PCBA工厂商议, 他们能做到多少,不然要做而外的夹具。

wrh

网友B:
看机器,有些只需要3mm .

wrh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和PCBA工厂商议, 他们能做到多少,不然要做而外的夹具。

好的,th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机器,有些只需要3mm .

4mm以上的话,一般的贴片有没有问题?

网友:
主要看你的SMT机器的夹边需要多少,一般是5mm

网友:
PCB传送边一般需要3MM距离。所有我们在PCB设计的时候离板边3MM内不要放贴片器件。可以向allegro那样加个3MM的PAGEKEEPOUT IN

网友:
楼上有回答正确的,但是没有说透,我来回答吧!
贴片时,板子要过轨道,板边到元器件至少保证3mm的间隙! 如果楼主的板子设计板边有空余保证3mm,就不用加工艺边了,反之,至少加3mm板边,保证PCB厂家,V割机下刀!

博运发科技:专做别人搞不定的2——64层多PCB板!QQ:779296558.   Tel: 13066966599

网友(2018-06-06):
PCB尺寸是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