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erberout 精度设置有何影响?

楼主(2018-03-08):
请教板厂的大神,gerber out在出图设置的精度2 5或者 5 5 对板厂有何不同?有何影响?

网友A:
Identifies the coordinate data in the output NC Drill file.
Default is 2 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dentifies the coordinate data in the output NC Drill file.
Default is 2 5

看的懂中文麻烦回复中文,谢谢

网友:
标识输出NC钻取文件中的坐标数据
默认是 2 5

网友(2018-04-19):
两个數字應該是數值位數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