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中off-page connector使用报错

楼主(2018-03-08):
orcad中使用分页连接符报错如下,请问是怎么回事? 在线等,谢谢。。。

楼主:
报错提示是: Off Page Connector Hierarchical Port on Page 02 has no Display Property Set. Added Iref Relative to Port With Default Settings

网友A:
提示信息写的 Added Iref Relative to Port With Default Settings,那个Iref是Intersheet references,可以把跨页连接符删了再加下试试,要么在看看是不是后面的Intersheet reference两边不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示信息写的 Added Iref Relative to Port With Default Settings,那个Iref是Intersheet references,可 ...

两边是一致的,上边有两种分页连接符符号,只要易用图下边的那种就不行了,用图上边的那种就又好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两边是一致的,上边有两种分页连接符符号,只要易用图下边的那种就不行了,用图上边的那种就又好了

你上面那种跨页连接符里的(2,11)就是Iref,指的就是还连接到了page2&11。下面那种跨页连接符没有加Iref。
你page2和page11的跨页连接符是什么样子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上面那种跨页连接符里的(2,11)就是Iref,指的就是还连接到了page2&11。下面那种跨页连接符没有加Iref ...

下边的连接符没有Display Property属性,添加intersheet时软件可能是在找这个属性,下边那个就不行了,我的理解,不知道对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上面那种跨页连接符里的(2,11)就是Iref,指的就是还连接到了page2&11。下面那种跨页连接符没有加Iref ...

连到2和11page的分页符跟上边的是一样的

网友:
下方的连接符号是你自己设计的吗?是否没有Property NAME没有设定?先依照楼上的说明,试加上iref看结果如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连到2和11page的分页符跟上边的是一样的

    没有实际设计文档不是太好定位问题。实在不行换orcad自带的跨页连接符试试,再不行就用电源符号把netname改一下也能当跨页连接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