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chanical via split into Stacked via?

楼主(2018-03-08):
We proposed the stcakup to manufacturer is  4 layer stack up with laser vias from layer 1 to2 ,2 to3 and 3 to 4 , mechanical via from layer 1 to 4.

but Manufacturer splitted the mechanical vias from layer 1 to 4 in to stacked vias My Question is why manufacturer changed mechanical via to stacked via? cost also increased increase while using stacked vias?

网友(点评):
I think laser technology can obtain smaller hold size by stack laser via compairion to mechanical drill

网友:
各位都是外国人么,装逼都说英语

网友:
那是因为钻孔时,孔尺寸小于100um时,必须使用激光钻孔。
而激光钻孔时,不能钻太厚的板子。    所以要分开钻。

钻孔尺寸大于等于100um时,就是用机械钻孔,就是一次性从第1层钻到第4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