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管理芯片咨询

楼主(2018-03-08):
目前有一个项目是用电池供电,所以机器不用时要关机省电,需要一款有一下特点的电源管理芯片:
一、5V以上的电源输入
二、内置两个以上的DC-DC通道,电流1A左右即可,有LDO(150mA左右)则更好。
三、有按键检测开关机功能,开关机检测时间可配置(因客户要求“开关机为同一个按键,在开机状态下,长按开关机”键2秒后,手指即使还按着按键未松开,也要关机。
按键未足2秒不关机”)
四、封装不能太大,贴片封装。
望各路大侠帮忙引荐,谢谢了!!

网友A:
雙通道電源芯片做開關時序控制沒有市場價值,通常都是 DC/DC + LDO 十幾通道的電源管理芯片(PMIC),聰明機或平板電腦就很常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雙通道電源芯片做開關時序控制沒有市場價值,通常都是 DC/DC + LDO 十幾通道的電源管理芯片(PMIC),聰明 ...

狗大,在不用单片机的情况下,什么线路能实现-------开关机为同一个按键,在开机状态下,长按开关机”键2秒后,手指即使还按着按键未松开,也要关机。
按键未足2秒不关机”-----的功能,也就是“按键2s触发一个高电平,下次按2S触发一个低电平”,以实现电源开关的控制

网友B:
还是加一个吧,三四毛钱,不贵,电阻电容也不好控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狗大,在不用单片机的情况下,什么线路能实现-------开关机为同一个按键,在开机状态下,长按“开关机” ...

昨天找到一顆 ROHM 的 Power Key Controller,但我覺得如四樓所言,不會比用一顆國產八管腳的單片機來得有彈性及便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加一个吧,三四毛钱,不贵,电阻电容也不好控制

三四毛钱的国产单片机哪个型号比较好,望推荐!!!,只用来做开关机检测及电源控制,工作电流(正常工作及睡眠)大慨多少mA??

网友:
8脚的单片机有CK68P150、EM78P150SO8J/EM78P153B、 PIC12C509A-04E/SN、STC8H0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