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“”More signal conductors than terminals can adversely affect the terminal ...

楼主(2018-03-08):
HFSS运行SI仿真时,如果提示如下的log:
[info] Discrete solution,process hf3d: Port '1' has 3 signal conductors with 1 terminals.wave port的边缘是peRFect E,从这句提示可以推断出:跟wave port边缘接触的conductor软件指定为terminal,在wave port范围内同时跟边缘没有接触的conductor软件指定为signal,明显这里把信号线两旁的GND也当做是signal,因此当前的波端口设置是错误的)More signal conductors than terminals can adversely affect the terminaltransformations. Please verify conducting boundaries and objects are correctlyassigned and touch the port.(这句提示我们应该仔细检查导体边界条件,也就是该如何将信号线两旁的GND设置为terminal,跟perfect E接触)
正确的做法是:除信号线之外的所有conductor都必须与wave port的边缘(perfect E)相连接,

关注“ANSYS电磁仿真”了解详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