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拟机上安装的mentor exp2005版怎么破解?

楼主(2018-03-08):
虚拟机上装的公司正版mentor 2005软件,License在公司服务器上,电脑带回家就用不了,手上有破解包Crack,在纯XP的系统上是可以破解的,但是就在虚拟机上安装的XP系统就不行了,请问各位大神有没办法?

网友:
    虚拟机上装mentor能画板吗?拉线时图形会不会有延迟?

楼主:
    虚拟机上当然可以画板,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就是不知道怎么破解。

网友A:
    你可以在虚拟机环境下生成license,然后再设置环境变量指向license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可以在虚拟机环境下生成license,然后再设置环境变量指向license文件。

    现在问题就是在虚拟环境下不能生成license,不知道哪里出来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在虚拟机环境下生成license,然后再设置环境变量指向license文件。

    换了一个破解包解决了。

网友(2020-11-29):
引用 楼主:
换了一个破解包解决了。

你好,大神,能不能分享一下破解包和安装方法,万分感激,装了几十次没成功!~~332090692@qq.com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