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咨询(英伟达TX2载板供电)

楼主(2018-03-08):
如图所示,VIN_PWR_BAD_L 信号的功能有2个:

        一个是在上电时,当19V不稳定时,Q31导通,VIN_PWR_BAD_L 变成低电平。
        二是当输入19V掉电20%时,同样Q31导通,VIN_PWR_BAD_L 变成低电平。

这个电路原理是怎样的?有大神帮忙分析下没?

C176和R272组成高通滤波器?那肖特基二极管D31作用是什么?

网友:
一是有可能焊接的是稳压二极管吧。二,加速快电容放电速度。防止快速开关机出问题

网友:
    个人猜测,这是一个瞬态开关,利用电容特性,在打开电源时及电源瞬间大幅度变动时会关断Q31,二极体我有2个猜测,第一个是防反接,第二是防反电动势,不过防反电动势大部份都是在马达装置上看到,这个电路不知是用在哪?

网友:
    我的猜测如下:
1.  电阻电容形成的一个充放电电路,控制和延时Q31的导通,D31是保护Q31用的
2.  19v掉电20%低电平------这句话我的理解是:并不是从19v掉到15v以下后就变成了低电平,而是在19--15v之间变化,Q31不会受控,当电压在19v--低于15v之间的变化,Q31就会导通,将@#¥¥网络拉低
    不知道我这种理解对不对

网友:
    Q31这是一个闸门开关,在19--15v电压值之间导通,VIN_PWR_BAD_L 变成低电平

网友:
    一点拙见,仅供参考:
1、当19V输入无变化时,VIN_PWR_BAD_C处的电压为0;
    2、当19V输入电压下降时,VIN_PWR_BAD_C会出现负电压,D31正向导通,VIN_PWR_BAD_CQ处无变化;
3、当19V输入电压上升时,VIN_PWR_BAD_C会出现正电压,通过R273和R274分压,VIN_PWR_BAD_CQ处的电压为47/(10+47) ,若其电压超过MOS管的G基阈值电压,则VIN_PWR_BAD_L为低。

    希望大家指正。

网友:
    这个电路确实设计不错,如果测量过插入电源的瞬间波形,就知道有必要这样:
C176耦合交流信号,(也可以理解为C176和R272作为高通滤波器)D31是齐纳二极管,保护Q31的门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