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ance 转pads ,原理图和pcb,分别怎么转换?

楼主(2018-03-08):
cadance 转pads ,原理图和pcb,分别怎么转换?

网友:
原理图降为低版本直接在Power logic里面导入,PCB先转AD,再转PADS。转换会丢失点东西!可以发出来试试!

楼主:
cadance 可以转AD?,没用过AD.

网友:
直接转就好,铜皮删除再转。异形焊盘会出现两面,删除一面就好,其他无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adance 可以转AD?,没用过AD.

可以的!

网友:
这个貌似会丢部分东西 (具体什么没有深入研究过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