牛逼的AD大神进来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

楼主(2018-03-09):
大家好,最近在使用的AD17.0在调用原件封装库时总是提这个错误,不知道怎么解决!!求助求助。 " f: y0 [- b. F* ~$ D

网友:
AD经常会抽风,这个问题简直太正常太普通了,妥妥的死机了。

网友:
一般不用理睬,直接关闭就行。如果一直往外弹,老老实实去任务管理器把dxp进城关了,重开吧。

网友:
用上正版 , 抽风机率没有

网友:
我的也是,已經不是抽風的問題了。根本就不能工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