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18 没有找到极坐标设置?

楼主(2018-03-09):
如题,AD18 没有找到极坐标设置,有没有哪位大师找到了麻烦告知,谢谢。

网友:
不熟悉这个软件,找找帮助文档看看?

网友A:
快捷键:G,M,然后menu,add grid
参数
angular range一般都是0到360,这样是一个整圆的坐标,否则就是扇形的
radial range,一般是0到你想要的半径大小
step设置角度和半径变化的步进
orgin设置极坐标原点的位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快捷键:G,M,然后menu,add grid
参数
angular range一般都是0到360,这样是一个整圆的坐标,否则就是扇 ...

注意人家说的版本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注意人家说的版本

AD18没有这个快捷键了?刚卸载了18,新出的还是不稳定,所以没法去验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18没有这个快捷键了?刚卸载了18,新出的还是不稳定,所以没法去验证了

用了,几天很不稳定,果断卸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快捷键:G,M,然后menu,add grid
参数
angular range一般都是0到360,这样是一个整圆的坐标,否则就是扇 ...

老版本的可以,新版本没找到,,,,

网友A:
AD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稳定,各种bug。外观倒是比原来酷炫了很多,暗黑的风格的确比较拉风,看来又要换显卡了,幸亏刚升级了办公机,直接上了1060T,哈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稳定,各种bug。外观倒是比原来酷炫了很多,暗黑的风格的确比较拉风,看来又要换显卡 ...

从来没有稳定过

网友(2018-04-08):
找到此功能了,在左侧GRID MANAGER的ADD下拉列表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快捷键:G,M,然后menu,add grid
参数
angular range一般都是0到360,这样是一个整圆的坐标,否则就是扇 ...

快捷键没了,功能在左侧有,还有就是剪线功能也没右键了,只能快捷损伤EW了。

网友C:
    还在用低版本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在用低版本的

崩了几次之后,我也果断用回低版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