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大大看过这是什么IC吗?

楼主(2018-03-09):
    如文件照片档

网友:
    芯片的功能是什么?或者用在哪个功能模块上?

楼主:
    S2415 周围有看到三颗三色灯接到那边
N51805周边有 RF匹配电路再接到PCB天线
    目前这产品为市售发热衣上面的电路板
不知道有没有上面那两颗IC的规格书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S2415 周围有看到三颗三色灯接到那边
N51805周边有 RF匹配电路再接到PCB天线
    目前这产品为市售发热衣上面 ...

补充说明:产品透过蓝芽功能手机端可显示温度

网友:
    第一个没看出来,第二个应是NRF51802-QFAA 是蓝牙4.0芯片,具体的你在度娘搜搜看

网友:
    应该是NRF51802-QFA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