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把数字RGB信号的图像截出来?

楼主(2018-03-09):
各位高手, 请教如何把数字RGB信号的图像截出来? 有什么设备或者搭个硬件

网友A:
数字RGB信号是什么。。。。你的图像源头是哪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字RGB信号是什么。。。。你的图像源头是哪里?

信号源头是一个主机  想把这个主机显示的某些图像保存下来

网友B:
    试过VGA吗?上面就有RGB的讯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试过VGA吗?上面就有RGB的讯号

VGA接口上的RGB好像也是模拟信号。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你是正确的,我眼睛自动跳数字这2个字了

网友C:
    • 數字 RGB 是指 RGB 6:6:6 或 RGB 8:8:8 這類的訊號嗎?
    • 你的應用是要從別人的板子擷取 RGB 8:8:8 的影像資料?還是你要設計一塊板子,既能將 RGB 8:8:8 的顯示到屏幕上,也能將輸出影像擷取下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信号源头是一个主机  想把这个主机显示的某些图像保存下来

我看淘宝上有这种VGA视频采集卡,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: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1wu.10013406.0.0.2cf93fe6Pks3nc&id=38773567459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• 數字 RGB 是指 RGB 6:6:6 或 RGB 8:8:8 這類的訊號嗎?
  • 你的應用是要從別人的板子擷取 RGB 8:8:8  ...

  •  數字 RGB 是指 RGB 6:6:6 或 RGB 8:8:8 這類的訊號嗎?你的應用是要從別人的板子擷取 RGB 8:8:8 的影像資料?還是你要設計一塊板子,既能將 RGB 8:8:8 的顯示到屏幕上,也能將輸出影像擷取下來?' ?1
    1\ 是的

    2\ 想获取别人的图像(图片),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 ,自己设计一个板子也可以 ,简单来说就是获取别人的图像  怎么读出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數字 RGB 是指 RGB 6:6:6 或 RGB 8:8:8 這類的訊號嗎?你的應用是要從別人的板子擷取 RGB 8:8:8 的影像資 ...

你说的数字RGB像是这种接显示屏的Parallel RGB接口么?:http://blog.csdn.net/xubin341719/article/details/9125799

    热心人!: 5.0
    热心人!: 5
    跟據樓主的回答,是!但是還沒轉成 LVDS 前的 18 bit 或 24 bit 數字界面,一般屏幕為了減少干擾,軟排上會轉成 LVDS 訊號。^_^

网友:
    • 我比較好奇 RGB 8:8:8 並不是屏幕的外接口,如果是別人板子上的影像,要如何接出來?況且 RGB 8:8:8 在屏幕端的腳位沒有標準的,如果不是固定的屏幕型號,不曉得您要怎麼設計?
    • 如果 RGB 8:8:8 的影像還要顯示在原來的屏幕上,為了擷取時不會對 RGB 8:8:8 的高速訊號造成影響,最好有個高速 Digital Video Sliptter 芯片分成兩路,若找不到集成芯片,可以用 FPGACPLD 實現。
    • 一般主控芯片的 RGB 8:8:8 接口都是輸出、不能當輸入,有一個偷雞的方法是將 RGB 8:8:8 轉成 MIPI CSI,然後將它當成攝像頭接到平板主控芯片的攝像接口。這種芯片以前看過、但很少人賣。附檔我找到一個型號,您參考看看。
    • 影像若要能儲存,需要有 Image Encoder 轉成 MP4H.264……這類格式,一般平板的主控芯片能做這種轉換。也可以用 Video ProcessorISPImage Processor)做轉換,因為它們的影像接口本來就是輸入,如果是這方案上面那個 RGB 8:8:8MIP CSI 的功能就可以不要。

网友(2018-04-12):
    只能用方案做,或版主所讲用FPGA也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• 數字 RGB 是指 RGB 6:6:6 或 RGB 8:8:8 這類的訊號嗎?
  • 你的應用是要從別人的板子擷取 RGB 8:8:8  ...

  •   是的   想设计一个板子将别人的RGB影像读出来

网友(2018-06-10):
這個基本上只能用FPGA+USB_CYC68013A+上位機軟件幫你處理,不是很簡單,但是就是要三者都能溝通才有辦法。有細部問題,我可以郵件跟你說:

sychen0603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