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中怎样快速去孤铜?快速替换全部过孔?

楼主(2018-03-09):
mentor中怎样快速去孤铜?mentor中怎样批量替换过孔?(即把板上11.8mil的孔全部替换为9.8mil,怎样快速全部替换?)

网友A:
第一个问题,mentor全部是动态铺铜,我没见过孤岛铜,应该是你设置问题,在那个平面设置里看下,第二个问题,我想的方法是把除过孔以外的颜色全部关掉,这样就可以框选过孔了,然后在右键属性面板换孔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问题,mentor全部是动态铺铜,我没见过孤岛铜,应该是你设置问题,在那个平面设置里看下,第二个问题,我想 ...

感谢,感谢。还想问一个问题,mentor中丝印有自动对齐的指令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,感谢。还想问一个问题,mentor中丝印有自动对齐的指令吗?

网友B:
丝印对齐:在VX版本中,首先要在editor control->Place->General options中勾选“Allow Cell Graphics Edits”, 然后在Draw mode下,同时选中丝印目标(outline 或 Reference No.),再用对齐命令使其自动对齐。此方法同时还适用于Generated后的目标。

网友:
关于快速替换过孔,还可以使用Padstack Processi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丝印对齐:在VX版本中,首先要在editor control->Place->General options中勾选“Allow Cell Graphics Edit ...

在Draw Mode的模式下,对齐指令不可选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在Draw Mode的模式下,对齐指令不可选。

请看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看图

谢谢。

网友(2018-04-10):
引用 网友B:
丝印对齐:在VX版本中,首先要在editor control->Place->General options中勾选“Allow Cell Graphics Edit ...

没毛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