阻抗计算,如何计算频率对Er的影响

楼主(2018-03-09):
请教个问题,计算走线的时候,该如何计算频率对Er的影响,谢谢。

网友A:
Polar 計算阻抗時,都把 PCB 供應商提供的介電常數Dielectirc Constant)直接填進去,從沒去想過電常數Dielectric Constant)也會隨頻率變化。

昨天樓主一問,上網看了幾篇論文和文檔,才發現自己有多無知。

其實這個問題也不難,小弟看完文檔有那麼幾點蠢見。

  • 除非所有的物質的介電常數Dielectric Constant)變化關係都一樣,不然計算軟件或模擬軟體要如何補償?
  • 所以 Polar 計算軟件很聰明,它要你給介電常數Dielectic Constant),不是要你選介電物質。我管你用什麼介電物質?給我介電常數Dielectric Constant),給不出來我就不會算。
  • 不要說介電常數Dielectric Constant)會隨頻率變化,計算軟件或模擬軟件的計算式,也都是掐頭去尾簡化過的,當頻率變化很大的時候,計算式也會變化。

有篇文檔中有這麼一幅「清明上河圖」,樓主欣賞一下、看能不能有所頓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olar 計算阻抗時,都把 PCB 供應商提供的介電常數(Dielectirc Constant)直接填進去,從沒去想過介電常數 ...

thanks, 我现在改用1G频率下的介点常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