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关于allegro17.2中创建拓扑结构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8-03-11):
发现17.2这个版本的sigxplorer在菜单栏中的set这一项中只有default values,找了好久,就是没找到,想请教各位大神,老版本中sigxplorer中set下的constraints还有optional pins藏哪儿了?

网友A:
选有SI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有SI的

谢谢。
命令:update cm在哪里有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
命令:update cm在哪里有呢?

File 下面

网友(2018-04-11):
引用 网友A:
    选有SI的

    我是16.6的版本,也没有这个命令,是在SI L (Legacy)下面,怎么调出你的SI GXL(Legacy)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