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中包地的指令?

楼主(2018-03-12):
哪位大侠能告诉我mentor中包地的指令?谢谢。

网友:
你指的包地是?用GND trace将trace包地?还是铜皮包地?或其它?

网友:
用BUS就可以直接包GND

网友A:
在Net Explorer 中创建Shielding Rules, 然后设定shielding properties. 在画sketch route plan时可以先指定shield,再画bus就可以自动带有屏蔽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Net Explorer 中创建Shielding Rules, 然后设定shielding properties. 在画sketch route plan时可以先指 ...

回复一根重要的信号线需要用8mil的gnd线包起来,步骤再具体点。感谢。

网友:
也可借助阵列放置过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