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避免wifi跟zigbee的干扰

楼主(2018-03-12):
公司最近在研发一款wifi转Zigbee的网关,这两个都是2.4g的无线频率,经测试:wifi对Zigbee的干扰很大。对这个干扰的避免有好的建议。

热心人!: 5.0
热心人!: 5
換通道啊~!>_<|||

网友:
关注这个问题

网友:
    软件应该加个跳频机制

网友:
    13个信道软件免冲突切换

网友A:
    802.11b和802.11g的工作频段在2.4GHz(2.4GHz-2.4835GHz),其可用带宽为83.5MHz,中国划分为13个信道,每个信道带宽为22MHz,WiFi本身整个频段内只有3个(下图红色数字1、6、11)互不干扰信道。
    Zigbee 的底层标准把2.4 GHz 的ISM频段划分为16 个信道,每个信道带宽为2 MHz.假定Wi-Fi 系统工作在任一信道,则Zigbee 和其信道频率重叠的概率为1/4。

如图红色区域,在配置ZigBee信道的时候,在信道的选择上,优先选择11、15、20、26。另外软件上可以对ISM 频段进行扫描,根据具体的判断标准动态选择最佳的传输信道,避免占用同一信道,减小干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02.11b和802.11g的工作频段在2.4GHz(2.4GHz-2.4835GHz),其可用带宽为83.5MHz,中国划分为13个信道,每 ...

A 版大所言極是,所以洋人有此賤招。

WiFi 用 1713 通道,中間的空隙恰好是 Zigbee 15162122 通道,兩邊剛好都能錯開。

ISM 頻帶大家都能用,所以干擾很多。此方法僅將 WiFi 和 Zigbee 分開,若還有其它東西進來,那…那…我們就「謝謝!再聯絡了。」。

网友:
ZigBee – WiFi Coexistence

除了上面講的,還有一些技巧,這篇文檔經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