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RS与RFID干扰

楼主(2018-03-12):
GPRS采用移远的M26,GPRS天线是内置的PCB天线, RFID芯片用的是FM17520_ds_chs-西安隽创,RFID的线圈用的也是PCB天线,如下图:
在实验室环境,RFID工作很正常,但是到真实环境(加油机上),有时会RFID会读不到卡。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吗?
如果把M26模块发送数据的功能关闭了,就一切正常了。所以判断是GPRS与RFID干扰

网友A:
    在盒子内部把两部分隔离开,不知道可否

网友B:
    可以測一下 GPRS 的天線場形,如果是正反面較強、上下側面較弱,或許可以轉九十度試試。

网友:
   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

网友C:
    在RFID上面贴一层铁氧体试下

网友D:
    在实验室环境,RFID工作读卡距离是多少厘米?有GPRS干扰后又是多远后开始读不到卡?

网友:
    干扰,把GPRS天线换个方向,90度旋转应该影响就小了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在RFID上面贴一层铁氧体试下

测试了,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在实验室环境,RFID工作读卡距离是多少厘米?有GPRS干扰后又是多远后开始读不到卡?

实验室环境读卡距离5cm, 现场环境会把卡放到卡槽里不会超过5cm的

网友(点评):
正常5cm有点短

楼主:
在线圈上方加一个屏蔽罩也可以解决问题。但是我们技术总监嫌麻烦,呵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可以測一下 GPRS 的天線場形,如果是正反面較強、上下側面較弱,或許可以轉九十度試試。

没有专门的工具,我们测试了一下在RFID天线上方加一个屏蔽罩就可以了,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如图

    热心人!: 5.0
    热心人!: 5
    也是個方法啦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没有专门的工具,我们测试了一下在RFID天线上方加一个屏蔽罩就可以了,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如图

测试发现,RFID有卡时天线的电压是1.5V,无卡时电压0~0.5V变动, 通过AD进行判断卡是否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在盒子内部把两部分隔离开,不知道可否

模具定死了,不可行诶。

网友E:
感觉RFID影响GPRS的可能性大,GPRS对RFID的应该没这么大影响。可能RFID天线本来就没调好?看一下RFID天线的波形吧,还有算下天线的Q值看对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感觉RFID影响GPRS的可能性大,GPRS对RFID的应该没这么大影响。可能RFID天线本来就没调好?看一下RFID天线的 ...

RFID天线应该没问题,单独的出过产品做了一个打卡器,在汽车上用没有问题,也是这个天线。

网友:
持续关注这个问题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有专门的工具,我们测试了一下在RFID天线上方加一个屏蔽罩就可以了,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如图

加屏蔽罩了,还怎么读卡?还可以调整下RX端的R12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加屏蔽罩了,还怎么读卡?还可以调整下RX端的R12试下

屏蔽罩是这样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屏蔽罩是这样的

請問客倌要幾分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請問客倌要幾分熟?

临时做的,只能拿锡纸来搞了。

网友:
    GPRS天线改为外置天线。

网友:
    同关注此问题

网友:
    有空间的话也可以在板子上开一道槽口,在不影响结构的情况下,槽口宽度尽可能宽,也不能太宽,有2-5mm就好

网友(2018-04-23):
问题解决了吗?表示持续关注中

楼主(2018-07-16):
天线修改成了PCB天线,IPEX接头的那种,贴到设备内部,貌似是解决了,还没发现问题
其实相当于,加大了RFID天线和GPRS天线,同时修改了天线的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