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颜色问题

楼主(2018-03-12):
如下图所示,当我缩小师徒的时候,底层颜色显示高亮,但是当我对局部放大的时候,却是暗色,走起线来很不舒服,不知道如何设置,当放大缩小的时候,颜色都是高亮状态

网友A:
SETUP>USER PREFERENCES>DISPLAY>HIGHLIGHT>勾上display_nohilitefon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TUP>USER PREFERENCES>DISPLAY>HIGHLIGHT>勾上display_nohilitefont

谢谢,我之前更改了对比度,在color dialog ->DISPLAY里面

网友:
设置一下就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