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HFSS中圆形盘如何建Port

楼主(2018-03-12):
RT  HFSS中如何建圆形通孔焊盘的Port,请高手给出详细点步骤

网友A:
就弄单个孔吗?可以用下面的试下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弄单个孔吗?可以用下面的试下吧?

不是单个孔,是一个信号链路上的,对于线上的好加Port,但圆形通孔焊盘该怎么加比较好?

网友B:
还有一种方法是在siwave里面将圆形焊盘设置为导入hfss后变为正八面体,方便加lumped por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一种方法是在siwave里面将圆形焊盘设置为导入hfss后变为正八面体,方便加lumped port

这个也是种方法,目前我是这样操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