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i flash经常坏

楼主(2018-03-13):
板子上的spi flash经常坏,CPU无法写入,放到编程器上读,有坏块。可能由什么原因导致的?电路如下图所示;

flash 和其他IC共用spi总线,片选不一样

网友A:
你说的坏是怎样一个坏法?是里面的code被改写还是怎么回事?
另外,我们也用过和你类似的方案接两颗SPI Nor Flash,结果发现两颗Flash都上件时是无法正常工作的,只有一颗上件时才可以正常工作

网友(点评):
不能同时用,但你可以透过CS脚来切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坏是怎样一个坏法?是里面的code被改写还是怎么回事?
另外,我们也用过和你类似的方案接两颗SPI No ...

CPU无法写入,放到编程器上读,有坏块

热心人!: 5.0
热心人!: 5
哪個型號?NOR 閃存一般不太容易壞。能抹除重新寫入嗎?這樣問是要區分壞塊是不是誤寫造成的。

网友B:
自选信号要可靠拉高,电源质量要好,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除非你应用场合特别不靠谱~

网友:
跟软件有关,我曾经遇到过芯片坏了就被锁死,用烧录器烧也烧不进去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CPU无法写入,放到编程器上读,有坏块

MX25L25635FMI,擦除后不能写入...

热心人!: 5.0
热心人!: 5
建議要些它廠牌的樣品來交叉驗證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选信号要可靠拉高,电源质量要好,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除非你应用场合特别不靠谱~

片选有上拉,电源纹波很小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MX25L25635FMI,擦除后不能写入...

喔~原來是旺旺的,這個小的就沒辦法了。

很久以前,小弟也遇過旺旺的閃存,寫不到 30 次就無法寫入,用燒錄器也沒辦法抹除重寫,就跟你這狀況類似。

後來找原廠來討論,旺旺的客服只留給我一句話,我們這型號的閃存就是有這問題,所以芯片規格都沒標讀寫壽命。

X的!你沒標示不代表就不用負責。

网友(点评):
有問題還拿出來賣,讓人傻眼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喔~原來是旺旺的,這個小的就沒辦法了。

    很久以前,小弟也遇過旺旺的閃存,寫不到 30 次就無法寫入, ...

    这事儿都让狗版主遇上了,旺旺的客服也够奇葩!

    热心人!: 5.0
    热心人!: 5
    不要臉天下無敵!我們都要學著點。^_^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喔~原來是旺旺的,這個小的就沒辦法了。

很久以前,小弟也遇過旺旺的閃存,寫不到 30 次就無法寫入, ...

    谢谢版主!!原来还有这回事...

网友D:
    换个厂家的用同样的代码测试一下,还有问题那就找代码的问题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换个厂家的用同样的代码测试一下,还有问题那就找代码的问题吧

好的。。。。

网友E:
    首先,SPI Flash的写入寿命本身就很有限,如果你的软件总是往一个地址写数据,是很容易坏掉的,所以最好有文件系统,让各个地址的写入分配是均匀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首先,SPI Flash的写入寿命本身就很有限,如果你的软件总是往一个地址写数据,是很容易坏掉的,所以最好有 ...

这个要跟软件的讨论下....

网友:
    你怎么不加上啦呀

网友:
    换了厂商就好了?

网友(2018-04-26):
你问一下软件工程师,有没有使用OS,会不会软件任务切换过程中异常操作了。
还有,两个芯片的片选信号之间加点时间间隔,并且每次片选使能前,保证SPI总线的每个信号都重新初始化为固定的电平,这样可以避免SPI芯片切换操作引起的问题。
你可以让软件工程师单独使用一个芯片,长时间操作看看是否会损坏,如果两个芯片都长时间单独操作不损坏的话,几乎可以确定是软件的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