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FET管抗静电击穿能力。

楼主(2018-03-13):
请教下,我用APEC的MOS管,经常出现MOS管不知不觉就损坏的,我怀疑是被静电击穿,现在我想更换,不知道哪个参数决定着MOS管的抗静电击穿能力

网友A:
什么型号?设计上是否合理、能否上图?

网友(点评):
是啊,不能简单的怀疑就是ESD打坏,实际现在工艺ESD打坏MOS可能性很小了,栅极电涌、功率发热等设计不合理破坏更常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型号?设计上是否合理、能否上图?
他是合理的懷疑!(簡稱「莫須有」)

网友:
在你怀疑的点加ESD试试

网友:
    會是inrush current的關係嗎?

网友:
    看手册,估计是你的设计问题,特别是VGS, 很多人设计都是把G极直接拉到0V 通断。这样在控制高电压时候,很容易造成VGS超过规格书要求造成损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