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apture16.6使用16.5的数据库配置问题

楼主(2018-03-13):
有人知道capture16.6  直接使用16.5配置的数据库要怎么修改吗?还是说capture16.6要重新配置一个?

网友A:
修改配置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修改配置文件。

要怎么修改啊?

楼主:
已解决!16.5的INI文件放到16.6的指定路径上就可以了,16.6及以上的版本INI文件所放的位置和16.5的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