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d connect 走线信号问题

楼主(2018-03-13):
论坛各位大神好,不知以下问题各位是否有遇到。
走线时<add connect>,如下图所见,信号属于单点网络。即点VIA亮VIA,点铜皮亮铜皮,点pin脚亮pin脚,都是单个亮。
高亮时<highlight> ,整版相同信号会正常高亮。

可能是设置问题,但我没能找到解决方法。
期待大神们的回复,感谢感谢。

楼主:
    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    图呢?怎么看不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图呢?怎么看不到?

楼主:
    麻烦帮我看看,非常谢谢。

网友B:
    你点下其他网络看?是否也这样?
    你的GND等电源地给设置了属性就会这样,比如设置了电压值等,板这些全去掉就可以点一个高亮所有了,和其他网络一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麻烦帮我看看,非常谢谢。

你高亮GND??你数一数板子里面是你的GND多还是单种信号线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高亮GND??你数一数板子里面是你的GND多还是单种信号线多。

点颜色高亮时全版都会亮。
    但是点走线的时候,就单个网路亮。比如点via就via亮,pin就pin亮,点铜皮就单个铜皮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你点下其他网络看?是否也这样?
你的GND等电源地给设置了属性就会这样,比如设置了电压值等,板这些全去 ...

    我要如何设置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点颜色高亮时全版都会亮。
    但是点走线的时候,就单个网路亮。比如点via就via亮,pin就pin亮,点铜皮就单 ...

你走的网络是GND 么?如果不是GND 就是你走的那根网络的 PIN,VIA是高亮的。如果是走GND 的画应该是所有焊盘,铺的铜皮都会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你点下其他网络看?是否也这样?
你的GND等电源地给设置了属性就会这样,比如设置了电压值等,板这些全去 ...

有的网络会亮,下图黄色是点走线时的颜色,pin还有线都会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有的网络会亮,下图黄色是点走线时的颜色,pin还有线都会亮。

不都是这样的么??有啥问题?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有的网络会亮,下图黄色是点走线时的颜色,pin还有线都会亮。

黄色是走线时(add connect)会高亮,但是黄色和整个灰色都是GND,包括VIA PIN 铜皮。
不应该走线的时候,整个相同网络都亮黄色吗?

楼主:
    已在其他帖子中找到答案,谢谢两位的热情回复。感谢!

网友:
    学习了,谢谢!支持楼主找到答案了还来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