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MENTOR XPEDITION 原理图打包后显示出阻容感的引脚编号,有办法不显示吗?

楼主(2018-03-13):
请问mentor xpedition 原理图打包后显示出阻容感的引脚编号,有办法不显示吗?而且显示了其他不需要的属性,能否批量修改成不显示?

网友A:
怎么解决的呀?分享下方法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怎么解决的呀?分享下方法呗

2.2版有个面板专门设置显示的,之前版本在选择器里面只勾选pin,然后全选原理图所有脚然后在右边面板把pin number勾去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.2版有个面板专门设置显示的,之前版本在选择器里面只勾选pin,然后全选原理图所有脚然后在右边面板把pin  ...

就是这样弄的,把pin number值一起删掉就行了。就是用筛选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