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8-03-13):
根据pcb图怎么画原理图?详细一点

网友:
没见过这么搞的,

除非是很简单的,你PCB的器件等信息全不全都是个问题

网友:
画啥呀,抄板吗?都够自己设计一个了~~

网友:
根据PCB图纸得到原理图,这种叫抄板!简单得两层板还可以自己抄一下(你自己不一定搞得来,过程复杂。),4层或以上就需要机器了,所以直接去找专业抄板的公司抄吧或者直接自己重新画原理图好!

网友:
单得两层板还可以自己抄一下   一根根线画

网友:
了解板子功能,查器件手册,根据手册和自己了解的信息,大致就可以画出原理图

网友:
首先得把BOM搞清楚,然后按线路走线去连线,还可以借助万用表去量, 我干过一次,不过只有6个器件。

网友(2018-05-29):
简单的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