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性光耦问题

楼主(2018-03-14):
线性光耦主流的电路是:输入端输出端要加运放。前端运放组成反馈电路给线性光耦芯片。再就是起到电压转电流的作用。输出端运放是电流转电压作用。如图:

ps: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b79750a80029bd64783e2c4a.html

问题:前端反馈运放根据线性光耦工作原理可以省略吗?输入电压信号可以直接给到输入端线性光耦的1 .4引脚吗?

楼主:
求大神指点啊。

网友:
A1 是個積分器Integrator),有可能是將一段微弱的信號或脈波累積後方便偵測或計算。如果省略,光耦後端的電路和偵測方式要跟著改變設計。

我的看法是不能省,要看輸入端是什麼樣的訊號,有沒有其它的替代作法而定。

送樓主一本運放寶典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1 是個積分器(Integrator),有可能是將一段微弱的信號或脈波累積後方便偵測或計算。如果省略,光耦後端 ...

我现在的电路输入端电压28V信号不允许做其他处理。前级运放要工作就得接2.7V-5.5--V电压,这个电压没办法提供因为要跟28V共地。所以没办法提供。研究了一下输出电压跟输入电压的关系,觉得可以省,现在买器件回来先做方案验证。如果可行就省掉运放,如果方案不行再想别的方式隔离采样。
ps:多说一点,线性光耦跟隔离运放方案是pin-to-pin的。运放隔离方案也是牵扯工作电压问题。这个还真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。谢谢狗版主。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