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269低功耗芯片工作不正常

楼主(2018-03-14):
     因为低功耗精度的需求使用AD9269BCPZ-80,结果在测试时偶尔会出现ADC不正常工作的情况,具体表现为:功耗突然增大,估计有 4-5W,芯片发热严重,正常时芯片功耗是不大的,也没有发热的情况。
    现在正在调试,高手们能帮忙解释一下吗?这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吗?AD芯片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突然大幅增加功耗?应该从哪方面查找原因??谢谢

网友:
坐等高手出现 。

网友A:
AD9269 的工作温度是-40 ~85℃, 所以很烫时(手摸60℃)可以正常工作,如果采样工作都不正常,并伴随着的发烫,那就检查下外围电路,这个就得上图了才能分析,电路官网有参考原理图。
AD9269在转换速率达到80MSPS时每个通道功耗最大100mW, 你说的异常情况4-5W不知道你怎么算的,

网友:
采样电压没分压,直接接到芯片上了吧? 造成电压超过芯片IO口的输入电压范围了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D9269 的工作温度是-40 ~85℃, 所以很烫时(手摸60℃)可以正常工作,如果采样工作都不正常,并伴随着的发 ...

工作温度,可不是自己发热到那个温度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9269 的工作温度是-40 ~85℃, 所以很烫时(手摸60℃)可以正常工作,如果采样工作都不正常,并伴随着的发 ...

谢版主回复,4-5W 也是估计的值,看的总的台式电源的电流值估计的。这个芯片正常工作时一功耗挺小的,手摸上去感觉不到什么温度。
现在就是想不能为什么会突然增大功率消耗,突然发热,除了接短路,除了芯片出问题,还有其他可能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9269 的工作温度是-40 ~85℃, 所以很烫时(手摸60℃)可以正常工作,如果采样工作都不正常,并伴随着的发 ...

感觉也没什么外围电路,电路确实有点问题,那个 Rbias漏接出来,是后期在引脚上飞线接了个10K的电阻

AD9269

AD9269

网友(2018-04-23):
接了之后,问题解决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