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了 17.2一个星期,跟大家分享一下

楼主(2018-03-14):
17.2with最新的patch。电脑是8核16GB内存,Linux,opengl关闭。说几点
  • 界面变得扁平化了,扁的挺丑的。
  • 命令的响应速度慢。一般的需要0.5秒,慢的要2~3秒,影响工作效率的,还影响心情
  • 时有崩溃,时有死机~~~不可接受的问题
  • visility的窗口,无法dock,只能浮动着,看着真难受
  • 命令按钮,只能从最左侧排列,无法放到中间。只能找2个不用的按钮放到最左侧。16.6是可以全放中间的
  • 菜单上的文字靠的太近了,看起来不友好
  • CM 还没有去试。估计cadence也没有去提升CM的性能:走线绕线的时候,还是需要关闭CM,否则会更慢

软件界面越来越花哨,加了一些功能~~~
什么时候出17.3啊~~~

网友:
共享一下最新patch呢

网友:
还是16.6用着顺手……

网友:
17.2是64位的吧

网友:
    几年内都不准备用17.2,
16.6够用了

网友A:
    我现在的这个还好,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板子太大了,不过后期都铺上铜皮以后会慢一点。我觉得不好的是。录制颜色管理的scr文件不能使用。。。

网友:
    华而不实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的这个还好,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板子太大了,不过后期都铺上铜皮以后会慢一点。我觉得不好的是。录制颜 ...

cadence的人到我们这边,一般都会说,你们板子太大了,板子太豪华了~~~拜托,你软件要多大内存,我们就给你配上;老是怪客户板子大,不给解决问题。要是10M,8M的小板子,我用protel也可以的~~

网友:
    还是15.2用着顺手。

网友:
    对的16.6好用啊

网友:
    习惯16.6的飘过

网友B:
    17.2版本的FPGA System Planner比16.6的好用很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17.2版本的FPGA System Planner比16.6的好用很多。

怎么个好用?油哪些改进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cadence的人到我们这边,一般都会说,你们板子太大了,板子太豪华了~~~拜托,你软件要多大内存,我们就给 ...

    这话说的有道理,为什么原来的16.6没有问题,到17.2确有问题了,我想应该软件还有需要优化的地方,你应该直接和FAE说,不行我们就换PADS了。。。

网友:
    如果没有特别的需求,还是不要急着去当白老鼠

网友:
17.2最大的坑就是软件完全搞成了64的,结果性能稳定性都没有32位的16.6好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话说的有道理,为什么原来的16.6没有问题,到17.2确有问题了,我想应该软件还有需要优化的地方,你应该 ...

不不,原来就一直有问题。从15.x开始,对于大的板子(80M以上),规则设置稍微多点,效率就变低。命令响应需要时间了,比如打一个过孔要1~3秒的时间,这基本不可以接受啊~~~跟他们反映,cadence的人就怪客户板子太豪华太大。但他们不会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。至于说换软件?没那么容易的,换软件的成本太高了:库都要换,对于大公司来说,这不可能。只能我们忍受着了。不是电脑不行,是软件写的不行。像CM打开来绕线,贼慢,这个问题我反映过,到现在有8,9年了,他们还是没啥改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不,原来就一直有问题。从15.x开始,对于大的板子(80M以上),规则设置稍微多点,效率就变低。命令响 ...

你可以天天去官网上提问题,这样解决的效率会高一点,因为他们也是有绩效的。。。。其他的我们也没有办法,只能自己找一些可以暂缓的办法,如shape铜皮不更新,DRC暂时不打开,将GND的飞线去掉,内层地铜皮不全铺等等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天天去官网上提问题,这样解决的效率会高一点,因为他们也是有绩效的。。。。其他的我们也没有 ...

去他们那提,他们就直接要你的板子。公司的板子不能发给他们~~~

网友:
界面主要是适配高分辩率大屏幕,像我们还低分屏的不太适合了,所以我还是用着17.0的,比较好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去他们那提,他们就直接要你的板子。公司的板子不能发给他们~~~

哎,那也没有办法了,只能凑合用了,请教个问题啊,17.2的录制层面显示的scr文件,不能使用了,知道咋用吗?16.6的scr文件中是每层显示的名字,但是在17.2的scr中只能是哪一行,由于层叠不同,所以scr换了板子以后就不能用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哎,那也没有办法了,只能凑合用了,请教个问题啊,17.2的录制层面显示的scr文件,不能使用了,知道咋用 ...

不知道。录制scr这种方法,已经好多年没用了~~

网友(2018-04-23):
    哎!!使用17.2到目前目前为止,死机三次了,我的电脑是WIN10  64位,其他版本安装会出现问题

网友(2019-01-04):
    你的17.2可以设置成都xnet不,我使用17.2直接建立工程设置xnet没有成功。在MODEL ASSIGNMENT中少了一个auto setup按钮

网友(2019-03-26):
    allegro17.2 PCB可以转成PADS9.5和AD,我已经转换成功,有需要请联系我,Q1573419125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