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7版本,多根线一起推挤求助。

楼主(2018-03-15):
AD17版本,多根线一起推,在什么地方设置。求大佬告诉下。一根一根的拉,太慢了。

网友A:
在preference里设置:preference->PCB Editor->Interactive Routing
在Routing Conflict Resolution里,Current Mode里选择Push Obstacles或HugNPush Obstacles。

也可以在交互式布线的状态下,按shift+R来切换走线方式。
前提是,在preference->PCB Editor->Interactive Routing->Routing Conflict Resolution里勾选了Push Obstacles或Hug And Push Obstacle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preference里设置:preference->PCB Editor->Interactive Routing
在Routing Conflict Resolution里,Cu ...

谢谢大佬,之前用的PADS,刚用AD不久,有些功能还不是很熟悉。

网友A:
客气客气,喊一声哥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客气客气,喊一声哥就行了。

在问你下大佬,铺铜的优先级在什么地方设置。比如同一层我有AGNG,POWRE_GND,GNG怎么设置优先级。只要重画AGND,在铺铜会全部变成大地GNG。

网友:
铺铜的优先级在tools->polygon pours->polygon manager,
弹出的对话框里找到pour order,这里列出的铺铜,是已经存在于PCB的铺铜,
Move Up和Move down可控制优先级,上面的优先级高于下面的优先级,
点击animate pour order可在右侧图中预览优先级,注意,这里只是预览而已,并没有真的重新铺。
如果需要重新铺,选择上面的repour。

因为你后面的描述我没看明白,所以不知道你说的跟我讲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。希望能帮到你。

网友:
    谁有AD17高级布线功能的教程的,我看了AD17视频简介,好牛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大佬,之前用的PADS,刚用AD不久,有些功能还不是很熟悉。

    我也是PADS转AD,有时间交流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