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层FPGAPCB板

楼主(2018-03-15):
目前还在实现过程中,需要学习的可以一起讨论讨论

网友:
只有一片DDR吧,4层就可以做出来

另外貌似你的晶体表层还穿线了???

网友:
个人认为布线过设计,DDR所有线感觉都绕了,应该把最长的尽量缩短在绕。
还有个大问题,电源也是拉线处理的? 就一根细线一个孔?

网友:
1.这个没有铺电源平面吗?
2.布线感觉都是走的横竖两个方向,这样会加长布线的长度。
3. DDR布线的区域,最好不要再走其他信号线了
4.晶振下面最好不要走线
5.BGA对角没有放mark点